[求助] PTPX进行功耗分析,为什么switching power比internal power小那么多

楼主(2014-02-12):
我在用PTPX对一个项目进行功耗分析,已经读进了.v SDC和SAIF文件,但不知道为什么分析结果开关功耗总是特别小,而内部功耗和泄漏功耗则占据大部分。分析了好长时间都没能找到原因,还请大神们指教一下!

网友:
memory和register的internal power比重很大呀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对,虽然芯片的主要部分是RAM,但总感觉这样的分析结果不对

网友:
没有读入spef ? switch power受loading影响很大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做的是Layout前的功耗分析,应该用不到SPEF文件吧。我加进去的文件有DC综合后的网表文件,SDC文件和VCS toggle的SAIF文件,Layout前的功耗分析用这些好像就够了吧。

网友:
   那就对了。 switching power正比于 1/2 x F x C x V^2 , F是频率,C是cap loading,V是电压。
没加layout后的spef, C就很小,所以switching power自然就很小了。

楼主:
那就对了。 switching power正比于 1/2 x F x C x V^2 , F是频率,C是cap loading,V是电压。
没 ...
引用 网友B:

   那这个layout之前的功耗分析岂不是很不准确?结果意义不大?

网友(2024-09-04):
请问跟频率大概线性的是哪部分功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