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模拟 4s延时

楼主(2014-02-12):
求帮助:模拟电路中如何做一个类似4s的长延时电路?还不能用大电容。。

网友(2014-08-06):
我也想问如何不用大电容的情况下,实现500ns的延时?求高手帮忙解答?感激!

网友:
数字里面用 delay cell来实现,也就是比较慢的器件,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这个好做.  搞一个振荡器,分频  然后坐延时  这样做精确 容易.性能有保障.

网友:
开关电容

网友(2014-12-01):
D触发器,时钟计时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