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covergroup中参数类型的问题

楼主(2014-02-12):
菜鸟求助各位大侠。我现在要编写一个covergroup,这个covergroup我需要例化两次,分别作用于不同的模块A和B。比如:

wire [1:0] aaa = `TOP.A;
wire [1:0] bbb = `TOP.B;

covergroup my_covergroup(TYPE ccc)
coverpoint ccc{
  bins ccc = {2'b11};
}
endgroup

my_covergroup covera = new(aaa);
my_covergroup coverb = new(bbb);

请问这个TYPE应该定义为什么类型呢?

网友:
用一个covergroup包含2个coverpoint不行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说的那样是可以的。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化两次的例子。实际应用中,我可能要例化32次。

网友:
bit[1:0]?不知道楼主试过没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试过bit了。不过好像bit只能赋值一次,也就是只能得到程序开始运行时的值。

网友:
covergroup my_covergroup(ref bit [1:0] ccc);

这样可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