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SE IP核如何实现IFFT????

楼主(2014-02-12):
小弟最近用ise的ip核做ifft,在调用过程中按照官方说明将fwd_inv信号设为0,仿真后发现结果不对,于是乎将fwd_inv改为1,出来的数据与之前相比没有任何变化,然后我用相同的输入数据在matlab里面分别做了FFT和IFFT,结果发现之前两种仿真结果于matlab里面做fft出来的结果一致,也即是说ip核根本没有实现ifft。万般无奈之下请教各位大神:请问要如何设置ip核参数才能做ifft变换啊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可以用FFT来实现IFFT啊

楼主:
没人解答么?????

网友(2015-03-17):
回复 楼主:
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。IFFT输出的结果和MATLAB的结果相差很大。而且FFT与IFFT的结果,实部基本相同,虚部接近取反。也就是楼主说的,好像没有实现IFFT变换。本人设置已经将fwd_inv信号设为0

网友:
有没有大神来解释一下。帮帮忙

网友:
经过研究。FFT IP核在进行FFT运算时,和MATLAB的结果基本接近。在进行IFFT运算时,需要将fwd_inv信号设为0。IFFT运算结果会默认乘以点数N,所以看上去和FFT的结果很接近,其实不是一样的。如果将MATLAB的IFFT输出数据乘以N,就会发现这时的两者结果基本接近。
综上,说明FFT核是正常工作的。前面因为自己没有明白一些知识。

网友:
这个好难呀,

网友:
这样学起来快

网友:
加油,一起努力

网友:
为什么我的FFT输出数据一直为零呢,而且输出数据标号xk_index也是一直为0,有没有高手解答呢。。。

网友(2017-04-10)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好,请问一下:IFFT.只是把fwd_inv=0;fwd_inv_we=0;其他端口和fft一样,就可以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