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SE,OSE TCD cell

楼主(2014-02-12):
PSE,OSE TCD cell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(2014-08-26):
回复 楼主:

PSE: Poly space effect
OSE: Oxide space effect
TCD:Thermal conductivity detector(这个我不确定,是在网上搜索的结果)

网友:
是不是开始做28nm了?
PSE,OSE是40nm下必须要注意的效应,指的是po,od必须要更均匀些,不允许有太空旷的地方,
pr的时候注意加endcap即可,

TCD是technology critical dimension unit的意思,指tsmc拿来做工艺校准用的,
一般芯片里面会均匀的放一些,做为工艺调节和基准点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好,可以解释一下PSE 和OSE的原理吗?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不记得了,  要问tsmc

网友(2024-04-09):
PSE指的是边界到PLOY的影响 OSE是STI到OD的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