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个旺宏.5工艺 LVS问题

楼主(2014-02-13):
请问,使用旺宏工艺做LVS时,旧版本跑同没有问题的设计,使用更新的LVS文件跑会有衬底没有连接的警告(注释:旧版本中检查没有改问题);
警告如下所示
“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-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rage net”
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该问题,期待你的答复!

网友:
蘇州公司?

网友:
soft connect ?
很多是RULE 沒開或新加 rule

网友:
有的设置没写好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