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TAT电路的psrr仿真问题

楼主(2014-02-13):
怎么仿PTAT电路的psrr?我知道运放的仿真方法,只仿真了运放的psrr,这个可以代表PTAT电路的psrr吗?

psrr

psrr

PTAT

PTAT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这应该不是同一个东西。

仿真方法是一致的啊,电源上加个ac源,看你需要的输出对ac源的增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,谢谢,我用同样的方法仿了,因为电路输出的电流值,我在输出端接了一个和R2同样大的负载电阻,比的是负载电阻交流电压和电源的增益曲线,得到了这个图,有问题吗?我看好多psrr图都是有个峰值,然后频率增大曲线会下降啊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这个看着正常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嗯 多谢了!

网友:
do you want to improve psrr>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在电源上加个AC, 看输出的PSRR。最好Bandgap再加个LDO,这样PSRR会更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