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app1052 用chipscope抓取的信号为什么不全?

楼主(2014-02-13):
我用ml605开发板测试pcie例程xapp1052,使用winxp 32bit系统,pcie设置为x4 gen1,pcie核使用100MHz参考时钟,transaction时钟125MHz,添加chipscope后,chipscope时钟使用trn_clk,实际测试时,测试memory write, 抓取到的数据不全,而且没有看到data pattern的数据帧,为什么?
请赐教!
下面是我抓取到的数据
而xapp1052上抓取到的是这样的,正好是32个TLP

而datasheet上抓取的数据

楼主:
总感觉是chipscope的问题...

网友(2014-03-24):
大侠,我最近也在使用xapp1052这个文档,也遇到一些问题,我想问下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么?

网友(2015-03-16)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现在在做PCIE啊,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,问你些问题,谢谢了!

网友:
顶起,是不是采样深度小了点啊!

网友(2015-10-27):
兄弟设置一下 触发 值 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