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怎么生成不平衡的时钟树?

楼主(2014-02-13):
rt时钟树会分为两支,要求两支延迟不一样,但是每一支内部是平衡的
用encounter

求助各位大神啦

网友:
root点设置为分支点就不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是生成两个时钟?
   能详细一点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每一支的起始单元的输出点设置为root点,分别做cts就行了,不做group

网友(2016-09-27):
回复 网友A:

    版主好,我想知道,在分支创建时钟的时候,这个周期应该设置多少?根据什么来决定新创建的clock的时钟频率?
  另外,一般您遇到的什么情况,会这么做?自己去创建clock roo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