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在spice exploer 观察时钟频率随时间变化的波形

楼主(2014-02-13):
在做jitter 时,遇到这个问题我记得tools 中有这个功能
具体怎么做忘记了

希望有人指点一下 谢谢。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我至少找到一种方法ADE 中result browser / (signal) 用 caculator 打开其中有一项是frq
这个就可以把时钟频率随时间变化的曲线显示出来

但是结果文件较大时,用ade 太慢
spice explorer 比较方便
其中看到在tools 中有 jitter vs  time 选项
在这个里面可以设置 与 reference  clock 的 差值随时间变化的波形
但是不是我想要的频率随时间变化的波形

网友:
I have no idea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