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

楼主(2014-02-13):
目前LDO的静态功耗最小能达到多少啊?采用什么工艺?用什么技术做到的,有没有相关的文献。以及压差最低可做到多少

网友:
见到过1uA以下的,做过验证过4uA的。做的1uA以下的还没tapout

网友:
最小的静态功耗,microchip 20nA,但是普通工艺做不出来。几百个nA的LDO我们做过并测试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们哪个几百n的LDO是单片的么?最大输出电流多少?

网友:
microchip是纳米全耗尽型工艺,主要是针对低功耗MCU这类产品的。
nA级的静态功耗是真事。
想问一哈1uA的LDO,实际测试效果怎样?里面的耗尽管可是关键

网友:
MPC1710

linear  REGULATOR
quiescent current  linear regulator   20na

關掉 0.1na ??

太強了吧 ..

有人知道如何達到的嗎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那款性能很差的,只能用在特殊环境,而且用特殊工艺实现的

网友:
相当给力啊,想知道这么低的功耗得多大面积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你有测试过?

网友:
I have no idea.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你看datasheet就知道,那还是好的结果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具体是哪个结果不好嘛?人家那是给MCU供电的特殊应用。模拟IC,啥都好的,不存在哈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你们那个1uA的LDO没做成,为何没换个大点电流的做做?比如3-5uA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是,他这个不通用,应用环境有限。瞬态,启动等很差。不是一般的差,虽然Torex的也挺差。但没那么离谱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这种LDO负载调整率肯定不好的,电流那么小,运放就单级的。
做个3u~10u的LDO,没啥突出优势,靠工艺吃饭的,成本本来就高
XC系列的LDO,在手机应用,量可是相当可观的。

网友:
    我们的产品在这方面就比他们的好很多,但有其他方面的瑕疵。我搞的那个就是兼具之前产品优点和消除瑕疵的。不知道能成功不。呵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设计上下够了功夫,能抵消许多工艺上的缺陷。但20nA的那个,怎么设计都搞不定的,肯定是拼工艺。

网友:
回复  andy2000a

   那款性能很差的,只能用在特殊环境,而且用特殊工艺实现的
引用 网友C:

    性能很差 ??

特殊環境

不懂

LDO 就LDO  還有特殊環境 ? 難到單價很貴使用衛星上面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比如野外使用锂电池的系统,沙漠环境应用的系统

网友:
性能很差 ??

特殊環境

不懂

LDO 就LDO  還有特殊環境 ? 難到單價很貴使用衛星上面??
引用 网友E:

    我说的环境是:负载条件,和输入电源条件。温度等其他还没包括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想問題 LDO 如何做到 20na ?
光 1ua 就不好使用 一般 CMOS 做到

就算大些光 0.5ua LDO 就不達到

到底 如何做到 < 500na  LDO ?  有人看過 0.5um 5v cmos  做到  500na 下的LDO 嗎?

网友:
   20na,是工艺原因,我也没做过低于500nA的LDO。不知道。

网友:
实用些还是考虑2-5uA的LDO吧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用MOS管的亚阈值区设计LDO功耗很低。

网友:
实用些还是考虑2-5uA的LDO吧
引用 网友F:

   1uA左右的也可以。

楼主(2014-05-15):
回复 网友C:
你好,可以加你为好友吗?我现在是学生,想多向您请教请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