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Zynq PL的AXIUART?

楼主(2014-02-13):
Zynq的PS有uart1通过MIO[48:49](C14,D11)连接到板上的USB-UART输出。现在我在PL设计里面添加AXI_uart,希望能把它映射到USB-UART输出。可是PS的MIO的端口映射貌似是不能修改的,直接修改system7的ucf文件没起作用,自定义的新的MIO映射也不能覆盖原来系统默认的映射,我应该怎么做呢?

网友:
在PL里面通过GP端口访问PS 中UART1寄存器空间,错用一下就可以了,不要在PL中单独做UART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PL的uart是设计内的IP,不是说为了验证增加的显示输出,请问有办法做到不借用PS的UART直接链接到USB-UART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