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GC版图设计

楼主(2014-02-13):
求助!谢谢各位的回答!在做AGC的最高增益处的平坦度仿真时,前仿真和后仿真相差很大,是由于平坦度对于寄生的电阻和电容很敏感,请问:要怎么改善版图了?可不可以只从后仿真结果来改善AGC的平坦度问题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那你就对寄生电阻电容敏感的节点进行layout优化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现在整个AGC的版图已经出来了,在此基础上修改:金属连接线长度已经确定了,修改其宽度,要么增大了寄生电阻,要么增大了寄生电容,这样都不合适。是不是要重新对AGC进行布局连线?谢谢指导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问问电路设计人员,如果确实是寄生电阻和电容对电路有很大影响,那就重新布局布线了。

网友:
AGC是个什么东西

网友(2014-05-15):
回复 网友B:

   自动增益控制

网友:
AGC一般采取完全对称的结构layout出来,一般问题不大

网友(2015-12-10):
好高大上啊

网友:
修改了宽度后,电阻不就变小了吗?不知道楼主的意思,一会儿增大电阻,一会儿减少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