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DC中如何定位寄存器的时钟端

楼主(2014-02-13):
比如verilog中如下写:

   reg data;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begin
   if (!rst_n)
      ......
   else
     data <= ...... ;

end

在DC脚本中我想约束从data这个寄存器的CP端开始的路径,请问怎么get到data寄存器的时钟(或数据端)??

楼主(2016-08-10):
可以看dc中间文件xx.elab.v。一般都是xxx_reg/C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