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两个位宽很小,深度很小的ram可以占用一个18K的BlockRam 吗

楼主(2014-02-13):
求高手指点。
请问两个位宽很小,深度很小的ram可以占用一个18K的BlockTam 吗?

网友:
如果是单口的,两个是可以挤占一个BRAM的,如果是是双口的,就不行了。

楼主:
谢谢eaglelsb,请问这个在ISE工具里实验过了吗,还是在xilinx文档里面有讲到,能够再解答的详细点吗

网友:
你可以自己实验下,跑下PR看使用的资源情况,在资源不紧张的情况下,就算是只使用了一半,也会是使用了两个各占一半的RAM,而不是如你所愿的自动组合就挤一起了。可以尝试着使用约束把它们都布置在同一块BRAM位置上看看。
这是三四年前培训资料的印象,应该是altera的RAM,xiliinx的是不是同样如此还不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