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谁有默认的快捷键发一下

楼主(2014-02-13):
谢谢啦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给你:

网友:
great file. great avatar brother

网友A:
唔,重新上传,估计跟二楼的差不多吧。。。

网友:
a:移动 ;shift+a:部分选择 ;ctrl+a:全部选择
b:返回 ; 返回上一层
c:复制 ; chop
d:尺子 ; 取消所有尺子
e:path ; ; 选中图形尺寸更改
f:fit ; 打开当前窗口所有层次 ; 当前窗口所有单元以封装形式呈现
h:改变cell
i:instance
j:给当前window命名;回到某一个window
l:label; ; 打周期性排列的PIN
m:原始move
n:;打散
o:打孔
p:设置最小点距,移动距离;polygon
q:查看更改property;;拉矩阵
r:rectangular;reshape;refresh
s:stretch;search
t:选择layer
u:undo;redo
v:标尺;create a pin
w:回到上一个window;merge;path变成rectangular
x:编辑某一个单元同时其余单元可见;进入并编辑某一个单元;拉伸
y:make a cell
z:zoom in;zoom out

PS:冒号后接的是直接敲该键;第一个分号后的是shift+该键;第二个分号后的是ctrl+该键

网友(2021-10-28):
引用 网友A:
唔,重新上传,估计跟二楼的差不多吧。。。

good

网友:
默认快捷键在软件安装目录下有。
查看软件安装目录:
echo $CDSHOME

进入安装目录后,使用find 命令查找:
find -name "*BindKey*"
结果中XX/dfII/local/leBindKeys.il即为layout快捷键

网友(2023-03-31):
可以直接在ciw  option里导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