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拉扎维放大器一个课后题

楼主(2014-02-13):
菜鸟求助一下RD为啥这样求?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刚才没挂上图

网友:
要达到3V的输出,这一路肯定没电流,也就是Iss都从另一路走,此时Iss*Rd=3-0.5。
你看对不对

网友:
输出电压最高3v最小0.5v,要获得最大摆幅,MOS管漏极静态电位应该是在0.5V和3V的中间位置,也就是3-1.25v。这样,落在RD上的电压就是1.25V,电流ISS/2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啦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