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拉扎维共栅级输入阻抗问题请教

楼主(2014-02-13):
拉扎维共栅级输入阻抗P65页是1/(gm+gmb) ,应用于较低的输入阻抗。

P68页是RD/(gm+gmb)ro + 1/(gm+gmb) ,输入阻抗很高,若RD是理想电流源,输入阻抗趋向无穷。

共栅级的输入阻抗是高还是低,怎么不一致啊,请大侠帮忙指教,谢谢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又来了,翻翻tangzw的帖子

网友:
I have no idea.

网友:
理论上的推导结果已经给出,具体的高低视情况而定。书中貌似矛盾的地方实则是RD取值不一样导致的。一般来说,共栅极的输入阻抗都不大。但这只是一般情况,具体的还是要看下漏极的负载情况。
以上纯属个人观点,欢迎纠正!

网友:
理论上的推导结果已经给出,具体的高低视情况而定。书中貌似矛盾的地方实则是RD取值不一样导致的。一般来说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顶,两者是一致的。只不过要看RD的值,RD一般是,输入阻抗较小,若RD是个理想电流源,阻值无穷大,则输入阻抗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