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和一般的数字IC设计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4-02-13):
DFT和一般的数字IC设计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design for test? 芯片流片后,是黑盒的,芯片测试难度大,加入DFT功能后,就能更好的测试芯片的功;这部分逻辑就叫DFT,实现上都是数字电路没什么区别,只是要对应芯片的功能。

网友(2016-01-13):
一个为了功能 一个为了测试

网友(2016-02-29):
一般的数字IC设计是为了实现芯片功能,而DFT是针对芯片性能、良率等的测试

网友(2016-04-20):
dft主要是针对stucture test, 而verification主要是针对function的

网友(2016-10-27):
简单的说,IC设计是为了实现spec需要的功能;
DFT是在芯片生产出来之后,用来测试芯片是否有制造缺陷;

网友(2019-12-25):
DFT是测试芯片是否有缺陷的方式: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