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andgap电路功能分析,求大神

楼主(2014-02-13):
上图中红框部分是什么功能,小弟初学者,求大神来搭救下啊

网友:
左边一个五管运放+一个PNP做的source follower,右边是一个基准产生电路。
最下面圈内的两个管不知道干啥用的。

网友:
最左边的是米勒电容,右边是使能开关,下边的两个管栅极悬空,没看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下面那两个可能使能开关管,只是没有标出gate控制信号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说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