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51汇编后产生MOV R7,A的问题,谢谢各位大侠!

楼主(2014-02-14):
ORG 00FFH
MOV SP,#40H
MOV A,#30H
LCALL SUBR;
ADD A,#10H
MOV B,A
SJMP $

SUBR:
MOV DPTR,#200AH
PUSH DPL
PUSH DPH
RET

END
大家好,代码是这样的,是一道习题里的,wave6000里面单步仿真到LCALL后,就再也过不去了,然后产生了一大堆奇怪的东西,如图,求指点是怎么回事,谢谢

网友:
空的程序存储器默认是0xFF,所以相当于没程序的时候,全是MOV R7,A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回答~
   请问如何避免此类问题出现,该代码是否有问题,谢谢您~

网友:
正常情况下,程序是始终在你的循环中运行的,后门的MOV R7是没机会得到执行的。

但考虑到强干扰的情况,或者用户程序不够健壮,而导致程序跑飞,进入此地,一般要做些处理
1、用户程序的结尾处,一般加一个死循环,保证即使用户程序不够健壮,只是进入死循环而不是去运行野代码
2、程序空间未用到之处,用JMP  0x0000填写,机器码是0x20 0x00 0x00,而0x00作为指令的时候是NOP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高深。。。我理解下,谢谢您老人家~

网友(2014-09-11):
烧写时有选项的其余全部查处为0

网友(2014-10-14):
哈哈,版主好威武~

网友:
感觉要学习汇编。做IC追firmware还是会用到的

网友(2015-01-01):
wave6000有设置的,可以将未使用的单元设置为0x00,楼主细致点。 再说了这个MOV R7,A也没有关系,软件只是设置未定的空间一个值,当然实际上应该都是0x00.  编译器一般会考虑这些因素的,如果是随机数,单片机抛飞了就问题比较严重了。

网友(2015-12-24):
好像跟您編譯成hex 或 bin 有關, 不過erase 完以後整顆都是0xff 沒有錯, 不過奇怪的是應該沒有機械碼是0xff才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