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低阻耦合线圈的S参数测量

楼主(2014-02-14):
线圈输入输出阻抗都很低,1欧姆级别,这种情况如何准确的使用网络分析仪测量S参数?因为S参数端口是基于50欧姆系统的,直接测量是不是误差太大了?

网友:
工作频点也只有1ohm吗?设计不太好吧,如果真是,可以补上实阻测量然后再减去。尽量让测量结果落在smith的密点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回复。
工作频点应该是几欧姆,也不高,因为我们这个不是50欧姆的系统,只是简单的耦合线圈,所以只是想测一下线圈的S参数,用来做系统仿真。我想知道如果直接用网络分析仪测量,它的测试点是不是就是我的线圈的输入输出点,这样的话虽然有较大的衰减,测出的结果也还是对的。如果网络分析仪内部用来计算的点不是我线圈的输入输出点,那我就得折算一下了。我不是做射频的,对测试仪器和理论都不熟,所以很是纠结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直接测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