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电压为什么都为1.25V 或 2.5V ?

楼主(2014-02-14):
RT,经典结构的带隙电压为什么都为1.25V 或 2.5V ?

网友:
VBE=0.6v左右 互补之后输出不就是1.2左右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互补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:
Vbe   負溫度系數 and delta_Vbe 正溫度系數
VBG = vbe + delta_VBE

在 0 溫度系數是約  1.185v  ..
基本 analog circuit book
都有公式
微分後就知 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