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ebussy中如何只dump端口信号

楼主(2014-02-14):
debussy中如何只dump端口信号,模块内部的信号不dump。
有没有什么好用的方法啊,除了一个一个添端口

楼主:
亲们,dump有些core的时候,core里面的信号太多了,fsdb文件就会很大,有没有方便点的做法只dump端口信号啊

网友:
$fsdbDumpvars(0,BuildSim);
改变上面的“0”为其他数值,试试

楼主:
公布正确答案:$fsdbDumpvars(1,"+IO_Only",BuildSim);
debussy的帮助文档里面都有详细说明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公布正确答案:$fsdbDumpvars(1,"+IO_Only",BuildSim);
debussy的帮助文档里面都有详细说明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