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insert_stdcell_filler 后,插入的Filler出现VDD/VSS OPEN

楼主(2014-02-14):
如题:ICC insert_stdcell_filler 后,插入的Filler出现VDD/VSS OPEN,请各位大神帮忙,谢谢!!

网友:
derive_pg_connection -power_net  VDD  -power_pin VDD
derive_pg_connection -ground_net VSS  -ground_pin VSS

insert_stdcell_filler

把开始的两句话加上就ok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谢谢!!
  加过了,还是不行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已经试过了,没效果。
后来用了一个最笨的办法,解决了。

网友(2016-05-30):
回复 4# Rucas 请问一下楼主是否还记得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?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。
我的ICC布局布线时自动插入了很多Buffer,这些自动插入的Buffer没有VDD和VSS端口,导致无法供电。
我试了很多种办法,仍然没有解决,希望楼主能提供一些帮助,多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