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sert_pad_filler 求助

楼主(2014-02-14):
insert_pad_filler -cell  "LFILLER10"
Information :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"LFILLER10" is "E".  (APLUI-043)
there is no pad touching the top cell boundary
... total of 0 pad filler inserted
坛子里说的各种方法也试过,还是不行. 只有左边可以加上,其余三边都加不上.
请高手赐教cell我是写全的,因为log不能直接贴出来,我手敲得,所以很多重复的我就不写了.

网友:
印象中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,你用Milkyway看一下你的pad filler的单元的mark的type是否是pad filler的类型?

楼主:
您好,我看过了。mark cell type 里头的cell type是 pad filler
还有其他需要检查的东西么?
ICC提示的orientation是什么东西呢?这个方向性在哪里会体现呢?

网友:
"LFILLER10"第一个字母“L"是什么意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