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分析DAC输出信号时多用THD或SFDR指标,很少用信噪比来描述?

楼主(2014-02-14):
而AD一般用信噪比。

网友:
因为一个输出数字,一个输出模拟,不同指标便于直观评价和换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数字和模拟在分析上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见过的最搞笑的解释,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大牛好歹要给个不好笑的解释。

网友:
DAC输出的是模拟信号,在模拟域中其他频率分量对系统的影响较大,所以SFDR比较看重。
ADC输出的是数字信号,其他频率分量的影响相对不大注重,数字域中更关注信噪比。
个人的一点想法,欢迎大家批评讨论

网友:
DAC中信号的功率是什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不管是adc还是dac,在乎snr还是sfdr取决于应用,比如basestation还是terminal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因为DAC只需要关心带内noise,  而ADC需要关心带内和带外所有频段的noise.

     THD是DAC和ADC都需要重点关心的指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如果是用在通信上的,DAC 带内带外 noise都在乎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一起笑,呵呵

楼主(2014-03-19):
回复 网友E:

   既然其它频率分量对系统影响较大,那就应该关注整体采样奈奎斯特频带内的噪声吧,比如噪底,不应该就只关注最大的那个噪声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如果只关注SFDR指标,是不是比关注SNDR在设计上要求更低,意味着对设计要求相对不高?因为只关心最高的那个噪声就行了,又不关注其它频率噪声。

网友(2018-03-13):
DAC测试noise floor更重要,数字信号源自身的谐波,如果落在DAC的奈奎斯特频带内,那么这些谐波也会被当成输入信号,进而造成输出模拟信号的频谱也会出现这些谐波,这样会导致无法准确的测到SNDR。为了测试(高精度)DAC的动态性能,通常测试时输入端加入到是DC信号,观察输出噪底。如果DAC达到设计指标,那么噪底应该在-6。02×ENOB处。

网友:
没有做过,看着懵逼啊

网友:
还是不懂a

网友:
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

网友:
DAC测试noise floor更重要,数字信号源自身的谐波,如果落在DAC的奈奎斯特频带内,那么这些谐波也会被当成输入信号,进而造成输出模拟信号的频谱也会出现这些谐波,这样会导致无法准确的测到SNDR。为了测试(高精度)DAC的动态性能,通常测试时输入端加入到是DC信号,观察输出噪底。如果DAC达到设计指标,那么噪底应该在-6。02×ENOB处。.
引用 网友F:

如果simulation  不靠matlab ,
  纯使用 hspice 要如何分析 ad da ?

网友:
学习了,还是一脸懵a

网友(2018-04-13):
好久没答题,我也给个可能的解释吧,欢迎讨论。

1. DAC用在通信(有线或者无线)时,量化噪声落在发射的单个channel里面的只是所有量化噪声的很小一部分,而且在接收端应该不在乎发射部分的所有频率的整体SQNR,只关心落在某个channel内的部分。
2. 如果是多个channel一起发射的DAC,那么distortion落在某个指定channel的部分会很大且不能消除。如果noise floor按大小排序 thermal noise> SFDR>quantisation noise, 那么对于thermal noise limited的部分,多次取平均可以降低noise floor到quantisation noise limited的情形。这时最后limited的 floor应该就是distortion 造成的(多次平均不会降低distortion造成的floor),所以比较关心SFDR。
3. 对于某些极端关心distortion的应用,好像用的是THD更多些,比如audio DAC。

没做过DAC,以上只是些猜想,求轻拍。。。

网友(2023-08-03):
还是不明白呀,有没有高手指点指点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