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问一下一段代码的电路怎么实现,怎么给信号赋x值

楼主(2014-02-14):
看有一段代码,想手搭电路,不知道怎么给信号赋x值。。。求教

always @(posedge clk)
           if (enable)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A<7:0>   <= B<7:0>;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A<7:0>   <=  8'hx;
           end
end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一般是不会给电路赋x的,因为这个值在数字电路中是个暂态,你可以 初始化为0.

网友:
在Enable无效的时候,可以维持原值

网友:
这段代码综合后的网表为:寄存器A恒采样B信号,enable信号未被使用。

楼主:
谢谢,大家的热心解答,我也是觉得奇怪,这样的代码下,enable信号确实可以忽略

网友:
是的,因为数字电路中只有0或者1,即使赋值X,综合工具也会将其综合为0或者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