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Altera的DDR2 IP核问题

楼主(2014-02-14):
编译IP核时出现以下问题
Error (15329): I/O atom "ddr2_dqs[1]" has port DQSUPDATEEN that must be connected to the dqsupdate output of a DLL because the dqs_ctrl_latches_enable parameter is set to true

请大神解惑呀

网友:
是基于ALTERA的哪一款FPGA?看看是否产生example design,编译这个example design.
步骤:
1)先综合代码;
2)tools -> tcl script -> 找到路径下的***pin_assignment.tcl
3)综合全部工程
4)assignement -> back annotate,此时可以看到所有的PIN的分配好了
5)接着在这个基础上修改PIN位置

楼主:
是EP2S30F672I4,谢谢大神指教,我试试哈

楼主:
是EP2S30F627I4,谢谢大神指教,我去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