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nLint很不靠谱,还是我用得有问题?

楼主(2014-02-14):
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明明有规则违反,但nLint不报出来的情况?

我遇到过2次。

一次是例化模块时输入端口根本没写,悬空了。
nLint的规则25001我肯定选上了,结果nLint没报Signal with No Driver错误。
还好后来看verdi的schematic时正好让我看到了。

一次是下面这句话:
sar_match=(SAR==shift_in_reg[5:0]);
其中SAR的宽度是6:0,shift_in_reg的宽度是7:0。
这句话显然存在位宽不匹配的问题,nLint也没报。

想请问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?
还是我用得不对啊?
我用的是nLint2011.10版,规则集用的就是默认自带的规则集。

网友:
nLint检查有时候不靠谱。

网友:
很正常。没有什么工具是100%正确的。必竟都是人写出来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离谱了。
一般软件有点bug都是在比较复杂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出些问题,这都是可以接受的。
我遇到的这两个例子我觉得都是很明显的问题,有时会查不出来,
这个工具的可靠性有些不能接受了。

网友(2015-03-06):
这个是你没选22104那个rule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还真的没选。受教了。

那第一个应该是nlint的问题了吧……

网友:
有这个问题吗,还没发现

网友:
nlint工具相当不错,尽管很多规则很揪心,很折腾
用好了,代码质量好

网友(2015-10-12):
回复 网友C:
你好,请教一个问题,你一般使用nlint的时候是只用它默认的规则么,还是自己也额外多加了一些规则?

网友(2016-02-19):
nLint规则太揪心了,记得以前配置规则的时候就是每周抽出半天时间大家开会讨论,讨论着讨论着就会有人睡着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