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时序约束

楼主(2014-02-14):
在sdc中用creat_clock命令建立的时钟是什么时钟,作用是什么?时序约束不懂啊!

网友:
create_clock 用来约束你设计中的时钟的周期。一般用于主时钟的约束
例如你设计中使用100Mhz的输入时钟就可以写成:create_clock -name clk_100 -period 10 [get_ports clk_100]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如果我用pll生成个250M的时钟,然后将250M的时钟二分频,250M生成数据输出,125M输出外部,上下采样250M数据,我需要进行时序约束吧,约束能让采样在数据合适的位置吗?这个需要建立虚拟时钟吗?对时序约束不懂哦!

网友:
要用125MHz的时钟在合适的位置上下采样250MHz的数据需要在设计中实现,这是设计功能实现,靠时序约束是实现不了的。
250MHz分频后的125Mhz是要进行约束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所以我现在很纠结,自己不知道125M的采样是否在250M数据的合适位置,频率过高示波器观察不了波形,现在就想能否通过约束方面能使数据和采样能在稳定的位置,不然现在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了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用逻辑分析仪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不需要建立虚拟时钟,但分频后的时钟需要使用create_generate_clock命令进行约束,以继承主时钟的延迟。给你一个资料,你可以学一下。
eetop.cn_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.pdf (3.51 MB , 下载次数: 43 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你觉得我逻辑分析仪的采样时钟该是多大能!!!!问:将250M的时钟分频为125M输出给TXC,我该写约束文件呢?250M也是输出RXD{3:0}的时钟,约束该怎么写啊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现在看不知道迟了没有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写约束就要对症下药了,我得知道你用的什么工具,什么FPGA还是其他的?
   一般来说250Mhz 的时钟用create_clock就可以,但是125Mhz的时钟需要看具体的环境来约束,也要设置输出延迟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现在还是对于约束模模糊糊的!首先在生成时钟的命令中,get_ports与get_pins表示的理解不是很清楚!如果我一个pll时钟输入是RXC(125M)而输出的信号出clk250M的时钟信号,用逻辑将250M分频得到clk125M信号,在约束中get_ports与get_pins对应的是什么,我看到一些资料上是表示触发器的输出端啊,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个触发器的输出端哦!迷迷糊糊的!

网友:
没有那么复杂,get_ports是最顶层的输入输出端口,是和实际芯片引脚连接的部分。
get_pins是工程设计内部模块的接口信号。

如果你的pll的输入是外部的时钟通过引脚输入的那就用get_ports,否则用get_pins。pll生成250M的时钟就只能用get_pins,因为是内部模块的接口信号。125mhz的时钟也用get_pins,理由同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自己仅仅加了时钟约束,其他都还不知道怎么加,现在工程效果不以前好多了,不知能不能完全约束好!

网友:
SDC中创建时钟是为了让综合工具知道你设计中时钟的频率,工具在综合过程中要计算两两触发器之间的时序信息。不能说你代码写出来了,就完事了, 而是要能综合成实际可用的电路。

网友:
Altera公司具有良好的教程时序约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