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想不绕某些线,怎么设置?

楼主(2014-02-14):
比如pad上的poc信号,实际上在pad内部是连接的。但是在icc这一层没看到,我想让icc不绕这些线,但是逻辑上还是保持连接的
应该怎么设置?

网友:
route_guide 应该可以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route_guide 是用来设置绕线的规则或者是限制的,是全局的 ,不能指定线

网友:
set_net_routing_rule -reroute freeze -rule default [get_nets xxx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