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uvm验证平台死循环有什么办法调试?

楼主(2014-02-14):
快被烦死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先看哪里死循环?主要还是objectection 不对应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用FV来走一遍。

网友:
这个主要是自己代码风格的问题,要是你在每个while里面加一个打印的话,在开始debug的时候,将这个设置改一下,就能知道哪里是死循环了

网友:
VCS应该有个loopdetect的选项
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见识了 loopdetect 厉害。

网友:
既然是死循环了,那时间就有断点了,如果用vcs的话可以用dve的断点分析功能查看下断点时间时平台都一直在运行哪些内容!没人可以保证自己代码不出问题,关键是怎么尽快的找出问题并解决!

网友(2014-03-18):
用Debug all和step调试下就行

网友:
有看门狗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