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PSYN和P&R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14-02-14):
如题~~~

网友:
PSYN uses Physical Compiler tool, while P&R uses ICC or Astro tools.

网友:
PSYN也包括P&R,只是与传统P&R流程之前的综合步骤有些差别,具体是在综合的时候考虑了floorplan的信息,使得对应于该Floorplan,时序更容易达到收敛,这就是所谓的物理综合,而且要采用物理综合的库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您的回复,受教了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