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uck电路占空比不能是100%的原因有哪些?

楼主(2014-02-14):
buck电路占空比不能是100%的原因有哪些?

网友:
   buck电路可以达到100%占空比,若你的电路不能达到,应该是控制不合理或某些delay导致的。

网友:
我知道的是,有些DPWM模块本身就无法产生占空比较小或较大的方波

网友:
buck or Dc/dc 都可以

ac/dc 因為怕 transformer 飽和所以一般到 75~85
但實際多 < 50%..
flyback 很多是使用 DCM 只有 90v 會進 ccm + slope compensation .

PSR 也習慣 < 50%

网友(2014-08-07):
thnak you for yuo

网友:
如果有bootstrap电路,有可能就不能做100%。要留时间给boot电容充电。

网友(2015-08-01):
对于top sw选用nmos的电路,需要bst cap来给顶部驱动供电,如果占空比100%,电容无法刷新充电

网友(2016-12-27):
buck电路占空比不能是100%的原因有哪些?
引用 楼主:

   请问占空比达到 100%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?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pmos和nmos的导通 原本就不交叠,那么是不是就无法做到 100% 占空比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