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问个小问题

楼主(2014-02-14):
求助版上各位,一个数字电路里面有很多个与非门 或非门 反相器之类的,我想把它们各自生成symbol,但是比如说与非门,基本上每个与非门的p管和N管的宽长比都不一样,那我是每个与非门都生成一个symbol还是怎么弄?

网友:
可以写参数,调用的时候,在symbol上填不同参数值,这个功能的名字叫cdsparameter?记不清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奥,多谢。我查了一下,是CDF parameter,但是这样好像是把所选中的某种器件都给参数化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