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高温工艺

楼主(2014-02-15):
主流CMOS工艺一般都支持-40~125度,有哪些代工厂有高温工艺?请教。
看到TI有特殊器件可以工作在-55~210度范围,不知道这样的器件还是不是CMOS工艺做的,有没有人了解的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IBM和Jazz工艺非常不错,可以看看

网友:
看到TI有特殊器件可以工作在-55~210度范围,这个不是普通大工厂承诺的范围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我去了解一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是啊,看到主流工艺都是-40~125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xfab有到175的

网友:
-40 ~125 ..是 model

一般 FAB 如果要跑到 210 ..還須要考慮可靠度
一般不會做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嗯,model 提到125。再往上foundry就不保证可靠性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谢谢告知,我去看看。话说这个工艺有特殊性么?

网友:
很多FAB  低溫還要另外有低溫 model ..
不過 一般 PWM IC 都做到 otp =150 .  simulation 會跑到 150~170 ..

芯片 回來都會進烤箱考到  150~160 度再回投去修芯片 .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嗯嗯。是这么回事。
    我去看了下xfab确实提供到175的model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xFab的XI10,1um的工艺,可以到225摄氏度。

网友:
XFAB  應該很貴吧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哦哦,这个是SOI的,一开始没关注。谢谢告知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必然的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