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VM中类的例化用new和create有什么不同?什么时候可以用new?什么时候该用create?

楼主(2014-02-15):
UVM中类的例化用new和create有什么不同?什么时候可以用new?什么时候该用create?

网友:
create是用factory模式来construct对象,在factory中注册过的uvm_object扩展类或是uvm_component 扩展类都可以用create,这样做的好处是在testcase里面可以override.  new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用的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:
create是UVM的factory机制中的注册方式,就是说只有与UVM基本类相关的类才可以使用这个方法,使用了create后相当于在UVM这个大树上面挂了个号,具体号码就是通过static function type_id来分配的,UVM的其他地方可以通过号码来对使用create的这个类进行factory机制可以实现的有关功能,override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功能;而new是一个class创建一个对象的方式,是在运行内存下面挂个号,分配空间,是sv的语法,与UVM无关。

网友:
如果内存够大,能用create 的就用create 就好了

网友(2014-09-12):
4楼解释很清楚

网友:
如果不考虑使用override功能,那么new与create几乎是一样的。override的功能非常强大,如果使用UVM而不使用override,那并不能体会出UVM的强大。

网友(2015-09-17):
刚入门,受教了

网友(2020-11-20):
new是OOP自带属性,create是UVM override属性,可以理解成create比new更进阶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