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inux命令求助

楼主(2014-02-15):
cat sim.log |grep "slot=308" >1gvim 1
这两行怎么和到一行来写?

网友:
cat sim.log |grep "slot=308" >1; gvim 1
加个分号就行吧?

楼主:
我是想在.cshrc在用alis把这两句设置一个自定义的命令名,方便使用,加分号能在.cshrc中自定义么?

网友:
可以回复 3# Jackey_xia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