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峰 值 电 流 控 制 模 式 中 分 段 线 性 斜 坡 补 偿 的问题

楼主(2014-02-16):
那位大神做过  峰值电流模式buck  中分段线性斜坡补偿的。
   分段线性补偿斜坡采用三个独立O T A 运放的并联结构 (如下图)。

    图中VCAP为振荡器电容上 的锯齿波信号,R L 和 R H 是两个基准 电压 , 三个OTA的尾电流均为Iss 。 将 M1和M2 、M3 和 M4 、 M5 和 M6 组 成 的 O T A 分别 命 名 为A 1、A 2 和 A3 。三套差分对宽长比的关系如下:

小弟,想问的是:
a)差分对的宽长比比例为什么是16:4:1?
b)这样选择的依据是什么?
c)分段线性补偿中,占空比区间是怎么划分的呢?

网友(2014-04-01):
这个 要看你想设多少占空比 多少斜率 来定的

网友(2015-10-12):
这篇文章可以分享不?

网友:
根据自己需要补偿曲线拟合的结果

网友(2019-11-25):
电路似乎有错?

网友(2023-09-12):
这篇文章可以分享不?谢谢

网友:
方便可以分享一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