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仿真报错,求大神解答!

楼主(2014-02-16):
如图上所示,使用Cadence ADE开始仿真后,出现的错误,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了。请大神门帮忙看一下,先谢谢各位了~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其中错误部分是:“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_in.           'M0':”An instance of 'bsim3v3'can have at most 4 terminals(but has 5)
            'M1':”An instance of 'bsim3v3'can have at most 4 terminals(but has 5)

网友:
Modeling file 没选对吧, 去 model library 修改一下

网友:
你的mos器件的terminal数目多于四个,可能是模型选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