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imetime安装问题求助

楼主(2014-02-16):
primetime安装后,在终端输入pt_shell,显示如下:
[root@Despro bin]# pt_shell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meTime (R)
             Version H-2012.12 for RHEL32 -- Nov 19, 2012
                Copyright (c) 1988-2012 Synopsys, Inc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 RIGHTS RESERVED

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, Inc.
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
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.

pt_shell>
在终端输入pt显示如下:
[root@Despro bin]# pt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meTime (R)
             Version H-2012.12 for RHEL32 -- Nov 19, 2012
                Copyright (c) 1988-2012 Synopsys, Inc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 RIGHTS RESERVED

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, Inc.
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
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.

[root@Despro bin]#
求助各位大神,这是不是安装不成功啊?

.bashrc中内容如下:
export VCS_ARCH_OVERRIDE=linux
#Design Compiler
export PATH="/usr/synopsys/dc/bin:"$PATH
#dve
export PATH="/usr/synopsys/vcs/gui/dve/bin:"$PATH
#VCS
export PATH="/usr/synopsys/vcs/bin:"$PATH
#pt
export PATH="/usr/synopsys/pt/bin:"$PATH

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="/usr/synopsys/license/synopsys.dat"
export LM_LICENSE_FILE="/usr/synopsys/license/synopsys.dat"

#lmgrd
export PATH="/usr/synopsys/scl_v11.6/linux/bin:"$PATH

export VCS_HOME="/usr/synopsys/vcs"
export DVE_HOME="/usr/synopsys/vcs/gui/dve"
export PT_HOME="/usr/synopsys/pt"

alias dv="design_vision"
alias dc="dc_shell"
alias vcs="vcs"
alias dve="dve"
alias pt="primetime"
vcs,dc安装成功,都能使用,但是primetime图形界面打不开,求助各位大神。

楼主:
没有人知道吗?求大神进来解答一下

楼主:
快来个大神吧,帖子马上就沉下去了

网友:
DISPLAY变量设置成unix:0.0试试看,你这个license已经起来了,应该只是显示GUI的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为什么vcs和dc的图形用户界面都能打开,是不是pt设置和他俩不同?望赐教

网友:
pt_shell -gui 多看看manual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大神,按你的方法试了一下,还是不行啊,还是启动不了图形用户界面

楼主:
而且我安装的没有显示Primetime SI,Primetime PX,Primetime VX,这是正常安装了吗?

楼主:
真的没人了吗

楼主:
快来个人吧

楼主:
大神快快降临

网友(2014-03-29):
今晚安装貌似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!

网友:
4楼是正解

网友(2014-12-26):
楼主后来是怎么解决的,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!

网友:
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楼主解决了吗

网友(2015-02-01):
与我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,
  VCS和DC的图形界面都能正常启动,
  但是PT的图形界面启动不了,

  请大神指点指点,实在搞不清楚怎么回事。

网友(2015-03-04):
顶一下,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,请问楼主解决了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找到答案了,运行 export DISPLAY=unix:0 ,在运行primetime 就打开图形界面了我是虚拟机,
前面的兄弟说运行 export DISPLAY=unix:0.0 不适用于我的,可能在服务器上是这样的

网友:
同求,我今天刚安装,也是这个问题
DVE正常显示界面
PT_SHELL能显示出PT命令行
但是各种方式调用gui就强制退出

网友(2015-07-12):
解决了么,看了半天大神的说法,还是不行啊!!!

网友(2016-03-21):
楼主,你的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,急求

网友(2017-01-30):
回复 网友A:
大神啊,问题解决了,谢谢!回复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按照4楼说的在bashrc中加入export DISPLAY=unix:0.0试试

网友(2017-06-19):
紫薯布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