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vm_cofig_db中set和get是怎么用的?运行的原理是什么?

楼主(2014-02-16):
uvm_cofig_db中set和get是怎么用的?运行的原理是什么?

网友:
你set和get的东西都必须事先是注册过的,剩下的就是搜索特征字符串
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set相当于在对应层次的数据库中设置变量值,get则是从对应层次数据库获取对应变量的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