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曲删功率管

楼主(2014-02-16):
曲删功率管跟直栅相比有什么缺点?还有fuse上添加的金属为什么是次层金属不用顶层金属?

网友:
曲栅功率管占的面积小一点,次层金属走电流能力相对弱一点,更容易烧断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同意楼上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曲栅功率管有什么缺点啊?

网友:
缺点目前来看在于器件仿真model对应于标准直栅器件,在曲栅不是很精确;器件的宽长比度量也不是特别精确。但这两点在功率器件方面都不是特别关注。
我也就能想到个这,请同仁们不吝赐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