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EC的unmapped point

楼主(2014-02-16):
Hi All
最近做LEC,综合后的netlist和PR后的netlist,结果很多unmap的点。有哪位做过LEC的能指教一下,这种主要有什么原因?我在资料上看的说可能是因为renaming rule的问题,说是可以通过add renaming rule来解决,上面是这么说的:Write out unmapped points into files then determine renaming rules from the files。我对这个renaming rules 不是特别清楚,我把unmapped points写出来以后要怎么才能得到renaming rules呢?
谢谢了

网友:
要看unmapped point是不是not-mapped,如果unreachable的,不用管
另外,工具做mapping的时候一般就是name first,renaming rules用的机会不多

网友:
如果最后的结果pass了,那么这些unmapped point是不用管的 。 至于renaming rule 意思就是,原来你的模块叫做 abc/efg  , 而现在变成了abc_efg , 是同一个模块,但是名字变了,LEC就有可能不认识,所以你需要写一个命令告诉LEC 原来的 abc/efg 变成了 abc_edg , 具体参考add_renaming_rule 这个命令吧,我也记不清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就是not mapped的。。
现在place之前和place之后读出的netlist都比不过,not mapped的point是place后的netlist有几个Z 和place之前的网表对应不上,貌似是tie cell的问题,这个是不是可以通过 set undriven signal 0 来解决呢? 谢谢了

网友:
嗯,如果是not-mapped,你可以看一下golden和revised的网表中对应的input,set undriven signal默认是两边都是Z的,为何place之后工具能认为这个undriven为Z,而place之前的识别不了。如果两边实际都悬空,可以set undriven signal 0 -both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!那个问题通过set undirven signal 0 解决了,现在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golden中认为是unreachable的point在revised中认为是not mapped的,不知道你遇到过这种情况么?

网友:
能影响到mapping的结果有set flattern model,pin constraint,mapping method等,不清楚你的具体设置和not-mapped的point是什么,说不上来

网友(2024-11-01):
楼主现在弄清楚了吗?我感觉我的问题和你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