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里面的serdes需要training吗?

楼主(2014-02-16):
asic里面的serdes phy通常需要training好,再开始传送数据,不知道FPGA里面的serdes也需要吗?如果需要,那自己设计的training FSM如何和FPGA serdes连接?

网友:
你如果能严格控制好数据收发也可以不需要training,但是这个很难。一般来说设计个training是最简单的办法。

楼主:
training FPGA自带的serdes也比较简单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很简单,就是一个bitslip

楼主:
回复  tbb2009

   很简单,就是一个bitslip
引用 网友B:

   大牛,我们自己设计的PCS和link,如果想用FPGA验证自己的PCS和training FSM逻辑(放在我们的link module里面),也能实现吗?因为FSM里面有和phy的握手过程,有控制发training pattern的机制。这些如何和那个bitslip连接在一起?没有这方面的sense,希望不吝赐教啊。

网友:
FPGA里面的training设计起来比较简单,能不能验证你的training FSM逻辑要看FPGA中的serdes能不能满足你们设计的需求,毕竟FPGA的serdes和你的PHY相差应该是挺大的,这个你要找相关FPGA的serdes资料来评估。

网友:
also mentor trains for precision rt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