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求助

楼主(2014-02-17):
此版图为环形mos管

此版图为环形mos管
麻烦大侠帮忙看下,这里的A,B分别表示什么啊?这是环形mos管。该种mos管的长宽应该怎么测量呢?

网友:
(B-A)/2是沟道长度
ΠA是沟道宽度

这是我的理解,不太确定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麻烦问下,表示宽度的A的前面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呢?^_^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哦,就是圆周率,字体显示不太好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恩恩,知道啦,谢谢啦^^

网友(2014-04-19):
回复 网友A:

    width是周长吧

网友:
环形mos管是怎么样的啊?
木有听说过~

网友:
这个圆形还是蛮独特的哦,没用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