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Altera的DDR2 IP核中的dqsupdate引脚的问题

楼主(2014-02-17):
Altera的DDR2 IP核中的dqsupdate引脚是干什么用的啊?为什么我设置好了IP核,编译时出现了如下问题
Error (15329): I/O atom "ddr2_dqs[1]" has port DQSUPDATEEN that must be connected to the dqsupdate output of a DLL because the dqs_ctrl_latches_enable parameter is set to true

这个是出现的错误提示

这个是出现的错误提示

我用的是EP2S30F672I4,请问是什么情况呀,求大神解惑

网友:
你有个使能信号需要接到DLL上作为DQS更新输出。
如果不需要这个使能,你就要把参数设置中的dqs_ctrl_latches_enable设置为false

楼主:
谢谢大神,可是IP核的参数设置里面没有dqs_ctrl_latches_enable的设置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