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开关电源稳定性

楼主(2014-02-17):
对于开关电源,大家理论上都知道稳定性的问题,但是实际操作中,确实需要进行线性化建模来得到带宽和零极点,相位等等数据吗?还是大致估一下零极点,带宽和稳定性等因素就可以了,大家是怎么做的呢?

网友:
有关于开关电源系统级建模的书,可以将功率级的部分进行线性化建模,对主极点和次极点的位置还是可以准确的预判,从而得到相应的loop gain和phase margi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恩,那版主,一般实际操作的时候确实需要建模吗?还是根据几个零极点关系简单估计一下搞定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想成高手,就得能本能给出足够精确的答案,这个技能不是随便估算下能达到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如果有时间,还是应该仔细算一算 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