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两级运放结构电路仿真出的相位裕度始终不满足要求,请高人指点

楼主(2014-02-17):
两级运放结构如电路图所示,仿真出的相位裕度始终不满足要求,请高人指点,调节什么参数可使相位裕度符合要求呢?尝试过的方法有:
1)加大补偿电容的L,作用甚小;
2)减小第一级增益,也很小影响;
3)增大补偿电阻阻值,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电容至少放大个10倍看看吧

网友:
that is not design

网友:
把第一级差分对的Gm减小到原来的1/10

网友:
负载呢?空载?? 第二级gm做大 CC取大点无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电容放大太多,GM为nan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负载300f的电容

网友(2014-09-17):
次极点移的不够远

网友:
输出极点也就是第一非主极点没有移到环路带宽之外足够远,一般至少2~3GBW,增加第二级gm,试着加大补偿电容,调零电阻要调到适当值去尽量抵消输出极点

网友:
电路里面最下面两个管子是什么? 看不懂。